放大电压波形往Y轴移动了,对测量有无影响 双电源嘛意思

楼主(2011-09-30):
放大电压后 波形往Y轴移动了,怎么回事,对测量有无影响

如果用双电源运放是不是要设计如下的电源,这种正负双电源

网友A:
运放的失调所造成。
对测量当然有影响。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也会失调  有没办法弥补

网友A:
3楼:
可以弥补,加一个与失调电压相反的电压到输入端就是。注意应该用双电源。
但失调的温度漂移无法弥补。
建议采用失调很小失调温漂也很小的运放,即所谓精密运放。

该电路有错误,使用单电源同时期望双向输出,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网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