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我的三极管开关电路(附三张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30):
中间最简单的图就可以了.
不知楼主的疑虑是什么, 三极管 1203 导通后, 如果负载过大, 就会进入放大区, 这时候 Vce 就会上升.
如果三极管功耗过大可能会损坏, 如果不会超过最大承受功耗, 可以当是简单的过载限流控制.

网友B:
限流电阻要根据需要的电流进行选择,R2需适当减小,注意根据输出电流计算需要的T2基极电流,同理,R4的值也要注意,T1、T2都应工作在开关态。

网友C:
R1太大,T1不能正常开关
R2太大,T2不能正常开关

楼主:
中间最简单的图就可以了.
不知楼主的疑虑是什么, 三极管 1203 导通后, 如果负载过大, 就会进入放大区, 这时候 Vce 就会上升.
如果三极管功耗过大可能会损坏, 如果不会超过最大承受功耗, 可以当是简单的过载限流控制. ...
引用 网友A:

2楼点出了我的疑惑,之前看了很多关于饱和的争议,在这里请教下大家!!
1.如果如2楼airwill所说:“如果负载过大, 就会进入放大区”,那么肯定是说负载上的电压下降,导致Vce增大,进入放大区。
2.但是从模电教材上的分析是说,Rc越大,Rc上的电压越高,Vce电压越低,饱和越深。所以如果Rc过大,应该饱和越深才是啊。

话又说回来,我的boss做的电路还真就是第二幅电路里那样,如果这样的话,不论是如上面两种说的那一种情况,集电极负载大小变化总是会对饱和程度造成影响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又要加电阻的原因了!求指教

楼主:
求牛人解答我的疑惑!分数不想白浪费了!

网友D:
呵...
1. 第一个电路如果是驱动小电流的LED, 设计复杂了.去掉PNP,直接串电阻,然后将LED的阴极接NPN的C极即可.这样即可以控制开关,如果有PWM功能的话,还能够调节亮度.没必要加PNP.
2.第二个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考虑PNP的放大倍数. 如果串的LED少的话,电流计算有问题会造成LED烧毁或者是PNP烧毁,这个要看是哪个功率大,功率小的那个有可能就OVER了. 其实三楼说的最有道理.
3. 和第二个电路基本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