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技术,要的就是一份使命感与宁静

楼主(2011-09-30):
  9月15日消息,今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3D图像全息投影概念手机——Trou Hologram。打电话时可以看到对方的3D图像,这是不是很酷呢!
  Trou Hologram是由设计师Mac Funamizu设计的。采用全息技术的革命性概念手机,这款手机的屏幕部分是一块空洞,利用全息技术生成图像,这样在打电话的时候不仅能看到对方,而且看到的还是对方的3D图像,用户可以旋转从不同角度观看,就像是出于真实场景一样。
  全息技术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记录和再现的技术。这项技术分为两个步骤:

楼主:
第一步是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信息,此即拍摄过程:被摄物体在激光辐照下形成漫射式的物光束;另一部分激光作为参考光束射到全息底片上,和物光束叠加产生干涉,把物体光波上各点的位相和振幅转换成在空间上变化的强度,从而利用干涉条纹间的反差和间隔将物体光波的全部信息记录下来。记录着干涉条纹的底片经过显影、定影等处理程序后,便成为一张全息图,或称全息照片。  第二步是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体光波信息,这是成象过程:全息图犹如一个复杂的光栅,在相干激光照射下,一张线性记录的正弦型全息图的衍射光波一般可给出两个象,即原始象(又称初始象)和共轭象。再现的图像立体感强,具有真实的视觉效应。全息图的每一部分都记录了物体上各点的光信息,故原则上它的每一部分都能再现原物的整个图像,通过多次曝光还可以在同一张底片上记录多个不同的图像,而且能互不干扰地分别显示出来。
  此外,由于显示屏是采用3D投影投射出来的,所以平时显示屏的位置便是一个空洞。设计师还巧妙的把这款手机设计成可以折叠后带在手上的手腕。

  3D图像全息投影概念手机

网友A:
不会觉得很酷,而是觉得,这个功能是不是人们真的需要。。。

网友B:
国外搞研究的都是研究些前沿技术,而我们呢??????

网友:
你不如说要的是一种“时代感”和“前沿感”

网友C:
确实如此,做技术就得安安心心,脚踏实地的来

网友D:
这个技术我第一次见是在常州博物馆里见到的,全息影像呈现常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个漆器。叫什么我忘了,不过那个看上去很逼真。现在竟然用到手机上,强悍啊!

网友E:
技術改變生活,呵呵!

网友F:
现在不具备实用性,所以没法推广的

网友G(2011-11-10):
标题与内容严重不符合,不过这种技术真的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