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下,问一个计算机串口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9-30):
请问一下计算机串口编程中 字节和字节直接的间隔时间怎么设置?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我用的是WIN 的 API函数配置的串口
发现字节和字节直接的时间是1mS 这个时间能否再设置短一点呢?
我波特率是115200   字节间隔时间是1mS,这个时间相当于整个字节发送占用时间的6~8倍了,
注:是计算机串口发出的数据,

typedef struct _COMMTIMEOUTS {
DWORD ReadIntervalTimeout;
DWORD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COMMTIMEOUTS,*LPCOMMTIMEOUTS;
这几个超时时间好像修改了也没啥反映嘛  好像问题也不在这里 希望达人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MSDN里面好像说得挺清楚啊?楼主看英文有困难?

网友B:
那是超时设置, 实际发出的时候字节间基本没有延时.

网友C:
除非你的发送程序是单个字节发送,否则发送字节间应该没有延时。这也是api中没有发送字节间interval timeout, 只有接受的字节间interval timeout的原因。

楼主:
嗯  是单字节发送的,程序中是没有延时的,但是数据包出来后之间都是1ms直接的间隔,而且很整齐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串口的设置问题,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 那间隔应该不一致的

网友D:
api中没有发送字节间interval timeout, 只有接受的字节间interval timeout的原因。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程序结构,不过建议你使用多字节一次发送。

楼主:
恩  确认是单字节发送的问题,  多字节发送时就没有间隔时间了,  估计是软件调用硬件串口发送一个数据要准备个1mS时间左右吧,  晕 没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应该这么久的,我测试过大概几十微秒而已。是vs2010 mfc, 1.8g cpu.

楼主: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我实测的现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