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在初级关断时的感应电压

楼主(2011-09-30):
请问老师,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光秃秃的不接任何东西,初级接通Vi为Ton秒,在初级关断的一瞬间,在0秒时间内电流变化到0安,两个线圈都会感应出无限大的电压吗?此时磁通却要维持原磁通不变,在下一次Ton时间里磁通不是累积到无限多?
   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想不懂反激电路空载时,mos关断到下一次导通时变压器的波形如何。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因为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都有分布电容,所以不可能感应出无穷大的电压,只能是变压器储能完全转化为电容储能。在此转化过程结束时变压器铁心中磁通已经下降到零(实际上是有一些剩磁的,但很小)。

楼主:
明白了,谢谢教师。:)

网友B:
这就是一般反激电源都要加个假负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