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024 at address 0x809D:

楼主(2011-09-30):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024 at address 0x809D: SWIM PROG error[42010]: File open error

程序down不了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工具?

楼主:
STM8103F2P
IAR
STLINK

网友B:
flash空间满了?

楼主:
后来技术支持找了他同事帮忙,更改了一个设定就OK了
不过发现程序跑起来后,调用自己写的函数多次,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C(2013-11-08):
问题可能是片子没有供电

网友(2015-08-06):
STM8S103F2只有4K的flash,也就是地址为0X8000~0X8FFF,当你改为0X8000~0X9FFF,也就是8k的flash,编译器编译的时候程序大小超过4K也能编译(因为你修改为8K后,就相当于告诉编译器你有8K flash 但是你真实只有4k flash),但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代码超过4k比如是5K的编译代码大小 )实际使用的芯片就没有超过4K后的那个地址,所以会下载失败,报错,但是编译是可以通过的。所以你需要更改代码大小(可设置编译器及删除不必要的代码块)或者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