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利用三线SPI总线吗

楼主:
急急急!!!!!小弟在做51单片机控制CC1050,不确定51能不能用三线SPI通信,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A(2011-09-30):
多数不能。
有一部分型号可以使用SPI写入程序,但不能使用SPI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些型号能通过SPI写入程序

网友B:
to LZ:

可以用软件模拟的方法实现。

网友C:
AD DA  IO 概念性的东西 要先弄明白

网友D:
小弟在做51单片机控制CC1050,不确定51能不能用三线SPI通信,请大家赐教啊
***************
绝对可以
软件模拟SPI

网友E:
如楼上,模拟。

网友F:
软件模拟SPI是很容易的,有时,即使有SPI硬件资源,但因管脚分布的关系,为使PCB设计紧凑,也可以毅然弃用硬件SPI而改用软件模拟,因为模拟SPI的编程非常简单,弄懂SPI的时序即可。

网友G:
51单片机可以利用SPI接上外围器件的

网友A:
3楼:
例如Atmel的AT89S51和AT89S5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个芯片是将MOSI口和MISO口合并成一个管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能做成硬件咯

网友F:
合并成一个管脚也是一样的用,只是定义一下MCU的相应管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