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通孔类焊盘问题

楼主(2011-09-30):
初学建立封装,请问在建通孔类焊盘时:1、如何确定flash 焊盘内径与外径的距离? 2、如何根据通孔大小来确证flash的内径大小,一般或者通常比通孔大多少?

网友A:
什么软件?

网友B(2014-01-21):
应该是用的cadence软件吧,同样是新手,共同学习!
根据器件管脚尺寸来确定:
通孔直径=管脚直径+0.3mm
flash焊盘内径=通孔直径+0.5mm
flash焊盘外径=通孔直径+0.8mm
开口尺寸=通孔直径-0.3mm

网友C:
这样也太抽象,可以参照厂家的过孔、焊盘钻头的直径加过孔镀层的厚度,

网友D:
3#说的比较具体,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