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最新的lm3s9b92为何不能正常debug?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因为版本的问题,你以前用的是C5以前的版本,最新焊接的应该是C5量产版本的芯片,需要在keil软件中打补丁,您试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246670-1-1.html

楼主:
我刚看了下,果然是C5版本的芯片,多谢版主了,我试试。

网友B(2012-02-15):
另外补充一点,关于Debug 的问题,如果版本太低也有一些类似于"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的问题,建议使用MDK4.21以及以上的版本,同时强烈建议使用TI官方的ICDI M3工具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