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0,t>di/dt表示 t0到t时间内的电荷量q ,怎么理解?

楼主(2011-09-30):
q=∫<t0,t>di/dt
书里说 这能表示 t0到t时间内的电荷量q
怎么理解?

网友A:
re LZ:

此q为在t0到t时间段内流过(某截面)的电荷量。

网友B:
建议公式用Mathtype编辑,或用金山的WPS,它自带Mathtype。这个显然是错的。连基本的积分的形式都错了。di/dt是导数或微商,不能作为积分元。你这积分里积分元是什么?
正确的形式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3L
谢谢 .

q为在t0到t时间段内流过(某截面)的电荷量。

q=∫<t0,t>i(t)dt
我只知道这个求的是t0到t时段内i(t)与X轴,t0和t围成的图像的面积  这与现实中的某横截面是怎么联系的?

网友A:
to 4L:

我在二楼说的“截面”是指电流流过的导体截面。电流是单位时间流过某导体截面的电荷量(平均来说),严格来说则是电荷“流速”——即 dQ / dt。这有点类似“速度”,对速度积分是积分时间内所走的距离,而对电流积分就是相应时间内流过的电荷量。积分在图像上看就是积分上下限(t0和t)和函数(i(t))所围成的面积,和前面所说的“截面”无关。当然,若是电流密度J(t),则电流i(t)是电流密度在截面上的积分,这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C:
4楼:
“我只知道这个求的是t0到t时段内i(t)与X轴,t0和t围成的图像的面积  这与现实中的某横截面是怎么联系的?”
这两个“面积”,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围成的图像的面积只是直角坐标上我们看到的一个图形的面积而已,而那个截面积是实际当中,电流流过某段导体时,这一段导体的截面积,这个截面积是用来计算这一段导体电阻值的参数之一。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loveliness:我明白了
i=dq/dt 电流定义为电荷量q对时间t的变化率
dq=idt , i*dt 就定义为电荷量的增量了
对于△q=∫<t0,t>i(t)dt ,
从积分定义上说 就是把t0到t无限细分为n个小时段
每个小时段的电荷量之和就是q在t0到t时段的绝对增加量

对头了吧 ?

楼主:
关键时刻啊 大家说了那么多 楼主终于有所体会 .. 可是却没人理了

楼主:
灌水啦.......  顶上去

楼主:
:o 求验证啊..

网友A:
to LZ:

有些东西其实只要多看些书(当然也需认真地看),也许自己就可验证了。从《高等数学》开始复习吧。

楼主:
其实微积分那部分的内容我自己已经看过两遍了
因为是自学的 虽说是逐字逐句地看课本 但肯定不能说在把课本转为自己的理解时一点误解都没有 所以对自己讲的还是需要老师的认可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