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msp430可以使用中断嵌套吗?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在中断处理函数中 GIE 位被置 1,那么中断嵌套将被激活。正常情况下,在中断服务程序中, GIE 位是被复位的。因此,如果你想在一个中断中需要嵌套另一个中断时,就必须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将GIE位置1。您可以查阅user guide用户指南的“System Resets, Interrupts, and Operating Modes”这个章节。

网友B:
中断有优先级吧,同等级别中断时必须等待前个中断处理完成才能进入,而优先级高的中断则可以在低优先级中断处理时跳转处理高优先级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