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中断的问题,多个外部中断同时发生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1-09-30):
请问,MSP430 能在一组端口上同时处理多个中断,例如在 P1.0 到P1.7,而不漏一个中断吗?对这些端口似乎只有一个总中断标志能被 CPU所识别。

网友A:
您好,只要所要求的最低中断事件脉冲宽度得到保证,MSP430 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中断。这些多源中断标志依然会置位,即使中端请求已经接收和提供服务,所以已经服务的中断标志在他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必须复位。这样在这期间依然保持着的中断就会被 CPU所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