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9 SE的PCB里面怎样精确放置元件

楼主(2011-09-30):
我是菜鸟,想请教高手,在99 SE的PCB里面怎样精确放置元件

网友A:
双击元器件,然后直接输入元器件的X、Y坐标值。

网友B:
楼上正解……
但常用的还有一种办法,如果是指定位置,并不确定在板上的坐标时。那就用机械层按照要放置的位置尺寸,画好位置图,再进入PCB原件库编辑界面,将所需放置的原件的扑捉属性改成中心(默认为PIN1),然后重新放置原件或更新PCB。
重新回到PCB布线界面后,点击原件会自动扑获其中心点,将该中心点对齐机械层画好的X、Y交叉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