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01):
关键词:MOS管、电压监测器、低功耗。

网友B:
“10.5”是10.5V的意思吗?

网友C:
10.5是啥意思哦

网友D:
楼主应正确的表述问题。

楼主:
10.5v

网友D:
低压关断,可用电压比较器驱动MOS管实现,用复位IC也行,其实质也是电压比较器。

楼主:
谢七楼楼主 我用TL431 做了一个小线路但不灵 也许是对 TL431 不了解 您说的IC是什么元件 清指教

网友D:
431本身是无法实现的,比较器可用常规运放搭比如LM324等,也可以用LM339等现成的比较器,用复位IC需要先分压。

网友D:
关于431,可利用其作为比较器的参考基准,这样精度较高。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用431来实现是最简单的(对功耗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LMV431之类)。
431就等效一个比较器+一个精密参考源。
外面再加一个几个电阻和一个PMOS就可以了。
注意431要接成类似回滞比较器工作模式(这个比较容易实现,直接PMOS开关输出后再拉个电阻返回到Ref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