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后LED灯不亮

楼主(2011-10-01):
下午仿真了单片机89C52的LED程序,仿真后灯没有亮,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哪位大侠指导下。我传下代码和仿真文件

楼主:
咋没人解答下呢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附件里面,我传图片

楼主:
这是代码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t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2=P1^2;
uchar numl
void main( )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EA=1;
   ET0=0;
   TR0=0;
   while(1);
   void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D1=~D1;
   }
   }

网友B:
定时器没开

网友C:
4个问题:
(1)LED灯与单片机没有连线,重新连线;
(2)LED灯与电阻没有连线,重新连线;
(3)电阻与VCC电源没有连线,重新连线;
(4)R2电阻过大,虽然可以点亮,但在仿真时会比较暗,建议用300

楼主:
定时器改了 EA=1;ET0=1;TR0=1;后单片机调入程序还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文件,连线都是没问题的,电阻我换成200欧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设完D2,控D1?

网友C:
我下过你的仿真文件,就是你没有连线的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你把电源VCC、电阻R2、发光二极管位置拉开点距离,就看见没有连线了,重新连线吧!

网友E:
7楼正解,双击LED,把Full drive current电流值改小了显示较明显,或改为黄色LED效果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线没连好,谢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