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有刷电机控制

楼主(2011-10-01):
直流有刷电机控制是不是就是H桥的控制。如果电流、电压参数都满足,那么就是PWM占空比的调节,比如可能在20%-80%之间调。是不是只是涉及转速的调?加速度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也分并激串激复激。
电机角加速度不是不能调,而是调节范围极其有限,且只能持续很短时间。

网友B:
H桥用于需要控制转向的场合,单向旋转无须H桥,直接晶体管或MOS管驱动即可。加速度也可以靠PWM实现,转速曲线的控制。

网友C:
我把加速度调到每小时加100转那么几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