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用示波器的探棒直接测量一次侧的电压波形?

楼主(2011-10-01):
有师傅这么跟我说的,说是会炸掉板子。

网友A:
那是因为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与示波器外壳相联接,而示波器外壳又与三脚电源插头的地线脚联接。
若把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夹到220V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一次侧,相对于一次侧对地短路。
可以在示波器交流电源输入处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来避免,但仍需注意人身安全,测试时人体不可接触示波器外壳。

网友B:
可以测
示波器电源线用两芯插头的就可以了(或者把三芯电源线插头的地线掰掉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样测的)

楼主:
三脚电源插头很两脚的区别,是不是两脚的只有L(火线), N(零线),而三脚的多一个 G(接地)?可是N线的电位和大地不是一直等电位的吗,那N线和G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4楼:
零线与供电变压器有导线联接,在供电变压器处接地,用于供电。
地线在用电设备处接地,用于保护。
正常工作时,零线与地线之间并非完全等电位,因零线上流过全部用电电流(不仅仅是这一台设备),该电流将在零线上产生一定压降。

楼主:
那就是说, 二次侧的地,是与三个脚的电源插头的地脚是连在一起的咯,但不会与零线连一起?
另外, PCB板子上接入的两根线是L和N线,那既然L是火线,N是零线,怎么我板子上的L,N不管正接还是反接都可以呢?
不好意思,我有点混乱了。

楼主:
比如这是我的线路,

网友C:
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6楼:
“那就是说, 二次侧的地,是与三个脚的电源插头的地脚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D:
8楼说得对,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示波器

楼主:
哎, 今天又有power team的人跟我讲,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一次侧或者二次侧的电压。 只是测量一次侧电压的时候, 探棒接地夹子要接在一次侧地。测量二次侧的电压时接地夹要接在二次侧的地。

网友A:
11楼:
测量一次侧电压,地线夹当然接一次侧的“地”,测量二次侧电压,地线夹也当然接二次侧的“地”。莫非测量一次侧电压,地线夹接二次侧的“地”不成?

楼主:
最后确定了下, 如3L所说, 只要示波器的电源线用两根pin的就可以测。power team他们都是这么测的。 、不过看起来3254自带的探棒应该用不了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E(2011-11-09):
听的有点蒙,路过学习下!

网友F:
示波器的地和外壳是连一起的,又一起通过三头插头连接到大地
如果直接测热端,地夹子夹到零线上还好,如果夹到火线上直接短路跳闸

除非把三脚插头的接地端弄掉,不过这样测起来多危险啊,万一地夹子夹到火线,一摸不就中电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因为普通的示波器探头是无源的,接地端是直接和示波器外壳相连的,如果如果用这样的探头直接来测量电压,测量点接错的话,比如用地端接到高压上,则可能会出现,烧保险,炸管子的情况。专业的的建议使用有源差分探头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