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TDM-BT1蓝牙无线音频转接器,如何改装

楼主(2011-10-01):
请教如何改装,基本情况都标注在图片上了,大致说一下,这个东西是索尼设备上专用的,接口名字叫DMPORT,是用来通过蓝牙方式连接手机,笔记本等和索尼设备的,就是把它插索尼音响上,让后就可以播放手机,电脑里面的声音了。这个东西插索尼音响上,在音响上选择DMPORT接口时,指示灯亮开始工作,这时与手机通过蓝牙配对,就可以播放音乐了。现在单独通电,只有4.4MA待机电流,不开机,我想请教下各位,怎么改装下,通电后就可以让他工作呢?

网友A:
我猜这个应该就是蓝牙音频接收器,可以当蓝牙耳机使用,蓝牙配对好以后,通过音频输出就可以听歌了。装在音响上蛮不错哦的!呵呵
接法,首先给蓝牙耳机通电,按照规定的电压,然后等待指示灯,按照蓝牙耳机配对方法与手机,带蓝牙笔记本配对,接口7和9脚输出左右声道接音响或耳机!其他接口可暂时不用
以上操作方法只做参考!

楼主:
楼上你说的都对   但是   通电后  不论多久  都不工作  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A:
3,4,5,6脚可能控制信号端,其中5,6同端,4脚为3.3V,测量一下4脚是否与3.3V电源芯片相同。尝试讲3脚对地,同时看电流,过大就不要对地了,还有4脚也对地,电流过大则断开,5,6也按照以上方法测试一下!

楼主:
3,4,5,6脚可能控制信号端,其中5,6同端,4脚为3.3V,测量一下4脚是否与3.3V电源芯片相同。尝试讲3脚对地,同时看电流,过大就不要对地了,还有4脚也对地,电流过大则断开,5,6也按照以上方法测试一下! ...
引用 网友A:
早试过了   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