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线缆问题

楼主(2011-10-01):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地接节点的系统地,这里也叫参考地,无须与信号线绞合,屏蔽接地叫保护地,要和大地可靠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地需不需要包裹在屏蔽层里呢?

网友B:
485通讯中的屏蔽地只做屏蔽作用,外包双绞线,不是跟A\B绞在一起,如春哥所言跟大地可靠连接;
至于信号地可用,也可以不用,因为485是差分对,无需参考地线,当然连接并跟A\B绞在一也没有问题。

网友B:
但屏蔽接地只能单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

网友C:
lz用在什么场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环境比较恶劣吧,但线很短

网友B:
什么叫恶劣?
电磁干扰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周围可能会有很多带来干扰的设备

网友A:
信号地当然应该是屏蔽线的芯线,连接参考地的意义在于降低共模干扰,但如果节点间的地电位相差过大要串个小电阻限流。我在本站的下载频道上传了很多485应用资料,楼主可以去下载来看看。

网友D:
这些答案,看起来有点复杂。楼主要慢慢整理

楼主:
现在能买到的要么是一对双绞屏蔽线,要么是两对双绞屏蔽线,就是不知道信号地该怎么接。

网友A:
利用其中一对做信号线,另外一对都做地线即可。

网友E:
485是差分传输,理论上不需要信号参考地。
但,收发双方的电路宜共地为佳。
屏蔽与信号地是完全两回事,只不过很多不规范的人图省事,接在一起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建议采用屏蔽层与铠装层相互绝缘隔离的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