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CON 寄存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1-10-01):
各位兄弟:
我用的是PIC30F5013, 用C语言在程序中设置OSCCON设置时钟参数时,发现不起作用,数据没有变化?

数据手册上说:
To write to the OSCCON low byte, the following code sequence must be executed without any
other instructions in between:
Byte Write 0x46 to OSCCONL
Byte Write 0x57 to OSCCONL

可是在C语言里面怎么对OSCCONL进行读写,怎么对OSCCON的低8位进行一次的操作写进0x46,请多多指教!

多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器件,不过你可以试下OSCCONL=0x46;

网友B:
自己查一下PIC30F5013的头文件不就知道这个地址的寄存器命名了吗?

在C语言中,包含那个头文件,然后在源代码中向那个名称的寄存器敷值即可.

网友C:
此为解锁序列,目的为防止误操作,你可以使用内嵌汇编来实现,不过C30提供内建函数对其支持:
__builtin_write_OSCCONH(XX);
__builtin_write_OSCCONL(XX);
直接修改OSCCONH和L为需要的数值,其将自动生成解锁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