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耳机长时间短路,MP3会不会坏???

楼主(2011-10-01):
mp3输出有没有短路保护装置???另外笔记本的有没有呢?

网友A:
这个要看音频功放的内电路了,良好的设计应该考虑负载短路的情况,这时就不会发生器件损坏,但不是所有功放都有这个设计,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这个要看音频功放的内电路了,良好的设计应该考虑负载短路的情况,这时就不会发生器件损坏,但不是所有功放都有这个设计,不能一概而论。
引用 网友A:

要实现这个功能难吗??

网友B:
一个喇叭的电阻有8o的也有4o的,功率一般在几瓦

网友C:
耳机功率在mW级别,上不了W的,否则早聋了。因为MP3的功放输出功率很小,一般不会烧。

网友C:
好的芯片都支持短路检测。。。。越贵的mp3越不容易烧

楼主:
好的芯片都支持短路检测。。。。越贵的mp3越不容易烧
引用 网友C:
耳机功率在mW级别,上不了W的,否则早聋了。因为MP3的功放输出功率很小,一般不会烧。
引用 网友C:

如果持续10几个小时短路也不会烧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实现办法是串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C:
烧的本质是发热,你MP3有多大的电池拿给他发热用?

楼主:
烧的本质是发热,你MP3有多大的电池拿给他发热用?
引用 网友C:

70小时待机时间,电池容量不知道,但应该算是mp3里容量最大的
最简单的实现办法是串个小阻值的电阻。
引用 网友A:

如果坏了可没钱买

网友D:

如果要坏,用不着“长时间”短路

网友D:
mp3输出有没有短路保护装置?

就是有保护也应当避免短路
另外笔记本的有没有呢?

如果有,就可以任意短路?

网友E:
我的笔记本短路的时候,有个LED指示灯在亮。

网友A:
莫要说肯定。

网友F:
烧。跟短路后的功率有关,还跟mp3播放器的散热有关呢。如果功率小,散热好,那就不会烧

网友G:
一般不会的。

网友H:
MP3的话,一般都不会烧的。

网友I:
一般不会,有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