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1单片机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1-10-01):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EA=1;
ET0=1;
TR0=1;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

//中断服务子程序

网友A:
你的中断函数名肯定错了,要么把“timer()0”中的“0”删掉,要么改成“timer_0()”,否则会编译出错
中断程序就不好说了,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了,不过就这两步而言,是没有什么语法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