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STM32中ADC_SR暫存器裡的EOC

楼主:
請問ADC_SR暫存器裡的EOC有以下的說明.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at the end of a group channel conversion (regular or injected). It is cleared by software or by reading the ADC_DR.

我的問題就在這說明的括號內,請問是不是regular 或 injected轉換完畢都會 EOC = 1 ?
如果我有injected的方式是隨TIM1的CH4觸發,而regular方式是固定時間用軟體觸發加POLLING的方式檢查是否轉換完畢。
那regular方面有辦法檢查到是否轉換完畢嗎?有可能regular轉一半被injected插進來,結果EOC=1,但卻不是regular轉換完畢。
injected的轉換結果是用來給AWD用的,所以沒有每次轉換完都進中斷。

网友A(2011-10-10):
请看框图,特别注意绿色标出的“或”门。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同时查看EOC和EJO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