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06的液晶屏JM320240显示汉字突然消失,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2):
基于RA8806的液晶屏JM320240,在正常显示文字时,整个屏幕突然没有显示了(上面的字符完全消失就剩下底色了--"蓝屏")!此时单片机还在正常工作,复位之后,液晶屏又能正常显示文字!
单片机运行正常---有心跳灯指示,就是不显示了----空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楼主:
补充:是有背光不显示字符(汉字)等~~~

楼主:
就是320*240的蓝色触摸液晶屏,大家都不用么?!

楼主:
没有人用么?

楼主:
放假大家都不在么?

网友A:
加一段测试程序单独复位LCD看是否恢复,是则说明是LCD受干扰死锁,应该加强抗干扰措施,否则说明MCU部份的问题,程序跑飞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我最近也碰到这种问题,240128 (t6963c),

你把地线都直接接到电源盒地试下

楼主:
谢谢chunyang,不恢复;程序估计有跑飞可能---从现象上推断。
谢谢 相信哥咯,用过单独电源供电,但是也出现过,很奇怪~~

最新更改了驱动程序,跑了2天了还没出现蓝屏~~~算是安慰~~

网友C(2014-08-26):
楼主怎么解决的,更新驱动什么程序,现在小弟也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15-10-15):
同样遇到 百思不得, 一个TM的320240老屏幕了 ,老是花屏 线有点长 15cm RA8806还外接了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