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DAC7715提供负10V的电压基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02):
“如果用个运放做个反向器把REF01的+10V变成-10V提供给7715 可以吗”
可以。

“用普通的LM358运放会不会有温漂什么的问题导致-10V基准不准?”
LM358是比较“粗糙”的运放,失调较大,失调温漂也较大。至于是否能够使用LM358,全看你对负电压基准的精度要求。

楼主:
DAC7715 是12bit 的 输出+10V到-10V 每个bit大概2.44mV那么我的运放失调电压应该起码小于这个值 是把 有哪些常用的双极性供电的运放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A:
3楼:
几乎任何敢于自称“精密运放”的,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比较便宜的(当然也是比较老的)型号有OP-07。
另外,分压电阻的温漂很可能比运放的温漂更大,必须用温度系数一致的电阻。

楼主:
楼上有何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op07只用正电源可以吗?可以的话,负电源管脚怎么处理?
谢谢啦!

网友A:
8楼:
运放只用正电源,如何输出为负的电压?
如果用OP-07来得到负电压基准,不但需要负电源,而且负电源(绝对值)电压至少要比待输出的电压再大1.5~2V才行。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我有一个附图所示的电源,想给op07供电。怎样实现双电源供电呢?

网友A:
10楼:
这个电源不大合适。
一定要用这种电源的话,需要用两支构成正负电源供OP-07,但噪声可能相当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学习板常用这种电源。但是在电源后面用了1117,还用了电容滤波。
和这种电源相比,1117的噪声是不是小了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源的接口很便于使用。
叫法我看到有两种,淘宝上有个卖家说这种电源不是直流稳压电源,是直流变压器。但提供上图的卖家则称其为交流开关稳压电源。
整流滤波稳压是直流电源的3个基本环节。直流变压器是否暗示这样的电源只有整流滤波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