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MSP430F149的FLASH进行读操作?

楼主(2011-10-02):
我想把一些数据存到FLASH中,下次上电的时候直接读取出来,再送到数码管显示,不知道怎么读操作,麻烦指点一下,给个先写再读的程序例子更好,这样更直观了,感谢~

网友A:
//按字写
void Flash_write_word(int *pData, int nValue)
{
  FCTL3 = 0xA500;   //LOCK=0
  FCTL1 = 0xA540;   //WRT = 1

  *pData = nValue;
}
//按字节写
void Flash_write_byte(int *pData, char nValue)
{
  FCTL3 = 0xA500;   //LOCK=0
  FCTL1 = 0xA540;   //WRT = 1

  *pData = nValue;
}
//擦除
void Flash_clr(int *pData)
{
  FCTL1 = 0xA502;   //ERASE=1
  FCTL3 = 0xA500;   //LOCK=0

  *pData = 0;
}
//读操作是Flash模块缺省模式
#define  FSData  0xef00    //假设数据存放在0xef00
...
int *pFlash;
int datarestore;
...
pFlash = (int *)(FSData);  //指向目标
datarestore = *pFlash;    //得到0xef00处数据
...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读的话,直接读就可以,同ram;写的话需要操作特殊寄存器,请参考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请问直接读怎么读,比如我想读某个地址中的数据

楼主:
我知道怎么读了,直接付某个地址给指针,汗,追问了一个好弱智的问题,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