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单片机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02):
新手 请教数码管左右移动C程序问题/*-----------------------------------------------
  名称:多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变化数据
  论坛:www.doflye.net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多位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数字,这种扫描显示方式成为动态扫描,并不停变化赋值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k,j;
unsigned char s;
while(1)
      {
    j++;
    if(j==20)
      {
    j=0;
   if(0==k)
      {
      for(s=0;s<8;s++) //完全循环完成后清零所有缓冲区
   TempData=0;
    }
          TempData[8-i]=dofly_DuanMa[k]; //把需要显示的字符依次送缓冲区
          TempData[8+1-i]=0;  //不需要显示的区域清零
    if(i==(8-k))
      {
      i=0;
            k++;
   if(k==8)
      k=0;
   }
    i++;
   }
    Display(0,8);//从第一位显示,共显示8位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TempData[8-i]=dofly_DuanMa[k]; //把需要显示的字符依次送缓冲区
          TempData[8+1-i]=0;  //不需要显示的区域清零
    if(i==(8-k))
这部分不懂 请教各位高手能详讲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写法看得真费劲!;P
   你讲段码送到缓存区,然后通过缓存区在显示程序当中显示TempData[8-i]=dofly_DuanMa[k];,当i=4的时候i清零,所以呢缓存区只是用了4—7四个地址,一直来回是用这四个地址,0-3一直都是0.
  后面那条语句TempData[8+1-i]=0;  是没送完一次显,你就在下次进入条件语句的时候将上次缓存区保存数据的一位给清零了,又腾出空间准备以后存放数据 ,这样就保证了缓存区原本只能够存0-7个,而这时候能够存完段码,(不过这写法有意义么?) if(i==(8-k))就是对i值得控制在4,而不上升!但是K值一直增加到10,不过段码明明有十个数据,你只写到了K=8,剩下的两个数据就显示不了了!
   还有一点TempData[8]是TempData[0]--TempData[7]在第一次进入条件语句的时候i=0那么TempData[8-i]=TempData[8]而实际上没有这位,存不到当中去!
   (我看程序是这也理解的,如理解错误请见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