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新唐NUC122端口操作问题

楼主(2011-10-02):
本人没有用过ARM用起来感觉比较吃力,所以在此请问些基本问题。还忘各位不吝赐教。
1.如在51中“#define LED  P3.0”     我在ARM中该如何去定义。
2.如在51中“P3.1 ~= P3.1”取反。   我在ARM中该如何去做。
3.我在定时器实列中看到这句“ SYSCLK->CLKSEL1.TMR0_S = 4;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但是我在手册里都没有找到这个寄存器详细相关解释,假如我要设12MHZ双该如何操作。

网友A:
ARM由于是32位寄存器太多一般都是调用官方的库文件来写,还有就是可以参考官方的例子
这是我写的一个帖子,你可以看看新塘的寄存器操作的定义,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 203&ptid=267196

网友B:
针对于楼主的
1。
2。
问题
答:新唐的NUC是基于M0内核的,操作寄存器为32位的,不支持单个位操作,如果你想位操作,有两种方法:1,自己找到要操作的寄存器然后进行按位 与 后者 按位或 操作,
    2.利用官方给的固件库
问题3:SYSCLK->CLKSEL1.TMR0_S = 4 如何实现
答:是将寄存器CLKSEL1 的地址作为指向结构体SYSCLK_T的指针,然后通过结构体成员来操作寄存器CLKSEL1 , 你可以看一下NUCXX.H文件,或者看ls的帖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