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某式两边取积分"

楼主(2011-10-02):
比如电容的电流--电压关系的方程
i=Cdv/dt
"对上式两边取积分"得:
v=(1/C)*∫<-oo,t>idt --------------------------- (1)
(<-oo,t> "< >"号里的东西表示积分限a到b)
即: v=[(1/C)*∫<t0,t>idt] + v(t0) --------------- (2)
v(t0)表示t0时刻的电容两端电压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1)式的下限要取负无穷
(2)式真的是用数学的方法得到的吗? 看不出v(t0)是怎么来的..

网友A:
re LZ:

两边取积分通常是不定积分,结果需要加一个常数。如果采用定积分表示的话,即上下限为t1和t0(时间段t0到t1),则同样需要加入一个常数——历史,此“历史”就是从-∞到t0的积分。加入“历史”便就是从-∞至t1的积分。如果预先知道-∞到t0的积分(即V(t0)),则就是表示成“(2)”式,其中V(t0)称为初始条件(通常设为零)。

网友B:
HWM老师解释的透彻~~~

网友C:
:'(
惨了 2L的解释被人说透彻 而我还是不懂

"如果采用定积分表示的话,即上下限为t1和t0(时间段t0到t1),则同样需要加入一个常数"
那(1)式怎么没有加常数? 是不是因为在讨论范围内已经没有比-oo更小的量了?
"本来"确实是有的 , (1)式也"应该"再加上 常数=(1/C)*∫<比-oo小,-oo>idt
但在讨论范围内已经没有比-oo更小的量了 所以就不表示出来了
是嘛?
总之
(1)式的意思是表示任意时段电容两端电压的绝对变化量(没加初值)
(2)式的意思是表示任意时段电容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量(有加初值)
是不是?

但是这两个式子的应该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因为在(2)式之前有一个"即"字,  所以我确实还是不懂..甚至还有曲解的感觉
还是HWM老师来说吧
为什么(1)式没有加常数?

网友C:
然后还有个问题 我的数学书上说 定积分是简称为积分的 那么两边取积分会不会是取定积分?

网友A:
to 4L:

1)确实不能比-∞小了,因此第一个式子没有常数(初始值)。

2)用定积分也可以,具体如下:

电容的I~V关系原为

  i(t) = C dV(t) / dt

两边求t0至t1的定积分

  ∫<t0,t1> i(t) dt = C ∫<t0,t1> [dV(t) / dt] dt = C [V(t1) - V(t0)]

整理得

  V(t1) = (1 / C) ∫<t0,t1> i(t) dt + V(t0)

这样,便得到了“(2)”式

进一步,令 V(t0) = (1 / C) ∫<-∞,t0> i(t) dt,则有

  V(t1) = (1 / C) ∫<t0,t1> i(t) dt + (1 / C) ∫<-∞,t0> i(t) dt
            = (1 / C) ∫<-∞,t1> i(t) dt

这就是“(1)”式

注:

类似 V(t1) = (1 / C) ∫<t0,t1> i(t) dt + V(t0),V(t0) = (1 / C) ∫<-∞,t0> i(t) dt 严格来说是 V(t0) = (1 / C) ∫<-∞,t0> i(t) dt + V(-∞)。但 V(-∞) = 0 (“历前”电压定为零是合理的),所以令V(t0) = (1 / C) ∫<-∞,t0> i(t) dt 是合理的。

网友C:
明白了 过程详细 谢谢! 打这些式子不容易 辛苦了!
现在回头看2L说的(之前没看明白)
"两边取积分通常是不定积分,结果需要加一个常数。如果采用定积分表示的话,即上下限为t1和t0(时间段t0到t1),则同样需要加入一个常数" 这句话里的 "如果采用定积分表示的话" 意思是 : 对原式两边取不定积分得到的不定积分式子 可以依现实情况确定一个积分限 然后用定积分表示 是这样吗

网友A:
to 7L:

不定积分无上下限,表示的是被积函数的原函数。若 f(t) = dF(t) / dt,则F(t) = ∫ f(t) dt + C,其中f(t)是被积函数而F(t)则是原函数,显然原函数(F(t))的导数就是被积函数(f(t))。因为C为一个待定的常数,所以此积分(∫ f(t) dt + C)被称为不定积分。

定积分原则上是个固定的数(若上下限固定),所以其本身无需添加常数。但是,不定积分和定积分存在如下关系:

    ∫<t0,t1> f(t) dt = F(t1) - F(t0)

显然

    F(t1) = ∫<t0,t1> f(t) dt + F(t0)

这就冒出个“常数”F(t0),如果将t1看成自变量而t0为固定量的话。

网友B:
HWM老师真耐心,温故而知新,俺也跟着重新学习一遍~~~

谢谢侬,HWM老师~~~

网友C:
老师说的是微积分基本定理2 牛顿来布尼兹公式 我看明白了

想了一下 觉得用基本定理1 也可以说明问题
定理1是 g(x)=∫<a,x>f(t)dt 在[a,b]内可微 则g(x)是f(x)在[a,b]内的原函数

i(t)=Cdv(t)/dt
对这个两边取积分(不定积分)
∫i(t)dt=C∫[dv(t)/dt]dt
∫i(t)dt+A=Cv(t)   (A为常数)
令f(t)为i(t)的原函数  , f(t)=∫i(t)dt+A
因i(t)在[a,b]内的原函数f(t)还可以等于∫<a,t>i(t)dt 所以
f(t)=∫<a,t>i(t)dt=∫i(t)dt+A
代回去得 Cv(t)=∫<a,t>i(t)dt
积分限[a,b]可以依实际情况而定

为了表示出任意时段的电容电压 令a=-oo , t=t1  (负无穷表示电容还没充电,t1为任意时刻)
v(t)=(1/C)*∫<-oo,t1>i(t)dt 这样就能表示任意时段的电容电压了
不过电容是储能元件 <-oo,t1>并不能把电容的特性体现出来
如果把积分限拆开 变成 v(t)=(1/C)*∫<-oo,t0>i(t)dt + (1/C)*∫<t0,t1>i(t)dt
我们通常都把t0取0  那么(1/C)*∫<-oo,t0>i(t)dt 这部分就能妥当地表示电容的初始状态了

这样讲 怎么样?

网友C:
:o  这样讲怎么样? 哎怪我回太慢

网友C:
这是非恶意灌水啊..  我只是想顶上去给人看...   可能只差最后一句话了

网友:
这是 ...恶意灌水啊

网友D:
这个真不是

网友E:
还是认真看下书吧,概念能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