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自制的失败的开关电源电路,单或双运放构成

楼主(2011-10-02):
不晓得如何上传图片。电路如附件,99SE文件。

具体过过程就是先用一个运放构成滞回比较器,举个例子,这样就可以在电压高于1V时输出信号将MOS管关闭,而在低于0.8V时将MOS管打开,继续充电,这样电压就稳定在了0.9左右了。
图中的LED就是负载了,LED后面的两个电阻就是反馈电阻了,把电压反馈到滞回比较电路的输入端,由滞回比较电路判断MOS管是否应该开或关。

运放构成滞回比较器的电路是网上找的,也算了一下,貌似可以的。

但是结果是残酷的,成线性电源了,可能是运放放大倍数不够大造成MOS管变成电压调节电流的用法,而不是开关作用了。

网友A:
连输出端在哪里都不标清楚。

你的图,去掉栅格,画紧凑些,Print Screen,转成  格式,再贴上来。

照你的图,确实应该线性工作。

网友B:
:lol

线性电源~~~

楼主:
弄完了仔细看一下,确实是负反馈线性电源。
虽然模电上有说,理想的运放是无限大放大倍数的,加了负反馈之后就可以算出有具体放大的倍数了。也就是虚短和虚断。
但还是不禁的想,要是输出只有H和L,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负端高于某值0MV就直接关了,低于又开了,不就是开关了吗?

网友A:
4楼:
即使你要使电路如你所想像的振荡工作,也振荡不起来。
L1c与C3c联接处应该是电源输出端,你又串联了一支二极管,那么输出端电位降低就不会影响运放同相输入端使其翻转,结果是运放总是正向饱和,P沟MOS管总是截止。
想了解振荡工作的电源,可以仔细看看MC34063资料。

振荡这个东西,往往是不需要的时候给你振荡了,你想让它振荡它可不给你振荡。

楼主:
5楼:

受教了,那个串联的二极管是LED,也就是负载,后面的两个到地的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
那个运放是根距附件中的滞回电路的作用使用的,滞回电压的下端设在200MV左右,上端设在300MV左右,电阻值是当时临时算的,所以图上没有。
当然,这图明显就是线性电源了,没啥好说的了。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兴趣的人做出用一个或两个运放(或比较器)就能构成开关电源,不能再用其它的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