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35 例程供大家参考,HTW-G320240B2

楼主(2011-10-03):
/*==============================================================================
// SED1335驱动320x240图形液晶驱动演示程序
//接口情况表述:
// No: LCM ----- 52
// ---------------------
// 1...VSS..... GND     地线
// 2...VDD..... +5V(VCC)           电源
// 3...VO ..... -Vadj Input          对比度负压调整输入
// 4.../WR..... WR    P3.6     写有效
// 5.../RD..... RD    P3.7     读有效
//      6../CS .... P2.7     片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实际使用应编入地址
//      7...A0 ..... P2.0     寄存器选择信号,命令数据方式选择
//      8../RES.... /RESET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阻容式复位电路
// 9...D0 ..... P0.0     数据总线 D0
// 10...D1 ..... P0.1     数据总线 D1
// 11...D2 ..... P0.2     数据总线 D2
// 12..D3 ..... P0.3     数据总线 D3
// 13..D4 ..... P0.4     数据总线 D4
// 14..D5 ..... P0.5     数据总线 D5
// 15..D6 ..... P0.6     数据总线 D6
// 16..D7 ..... P0.7     数据总线 D7
// 17..NC
// 18..VEE..... -Vout     逆变-21.5V 负电压输出
// 19..LED+..... VDD     5V
//      20..LED-      GND                                       0V
//==============================================================================

//=============================================================================*/
//#pragma sr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otlib.c"   // 字库点阵

网友A:
好像没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