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3):
前年买的电瓶车,用到今年发现给电瓶充电充不满,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充电器的充电电压是41.9V,我量了电瓶的输出电压是47.5V,现在我搞不清楚是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瓶的问题,向各位请教一下,谢了先:)

网友A:
电瓶额定电压是48V的?那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不过,如果充电器是脉动直流的话,也可能是正常的。
用了两年的电瓶,如果出问题也正常。

网友B:
看看充电灯亮了没有。有可能是线路断了,你接充电器上去半天没有反应

网友C:
电瓶寿命一般也就2~3年.越往后,充得快,用得也快,周期越来越短.

网友D: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去量量别人的充电器输出电压。

楼主: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去量量别人的充电器输出电压。
引用 网友D:
量了一下别人好的充电器,确实输出电压在55V左右,然后今天早上换了一个充电器就ok了,谢谢各位老大

楼主:
靠,今早上买了一个新的充电器,要60块,物价鸭

楼主:
结贴散分:)

网友E:
淘个2手的只要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