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电压一样,也能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03):
这得先看看“放大区”的定义

网友B:
就楼主所问,结合图中的三极管U2看,它并不是作为放大来用的,只是作为一个二极管用,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等电位(直流)时,它仍没跑出放大区(小电流时)。

楼主: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等电位(直流)时,它仍没跑出放大区(小电流时)。  为什么呢?不是集电结要反偏,发射结正偏.

网友C:
三极管为电流放大器件。LZ确认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的放大关系?

网友D:
有电流就放大,你测电压一样是你的表不好。用示波器看。

网友E:
9014在饱和区,貌似通过R2提高了A和B点的电势.
不知道你的8V直流是外部供给,还是通过变压器得到的(貌似该电路+8V不是变压器的输出),看不出来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外部给的,通过电路仿真,IC大于IB几十倍.

网友F:
集电极和基极短路时器件已经不是三极管了。

网友C:
集电极和基极短路时器件已经不是三极管了。
引用 网友F:

那么,是二极管吗?

网友G:
可以理解为放大器加了深度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H:
9014 此时是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