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电流 电流互感器用的哪种,看看图片,指教哈

楼主(2011-10-03):
单片机测量 大家的电流互感器用的哪种,看看图片,指教哈用哪一种好  成本  与精度     黄颜色那种能否用于电流检测送AD转换   精度如何 优缺

网友A:
楼主根据测量范围选择就是,同时注意耐压、线性度、抗过载能力等关键参数即可。

网友B:
上面的用的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