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负载的连接线使用方法

楼主(2011-10-03):
机箱里的负载离开关电源有一定距离。
使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纹波时,需要去点探头帽和地线夹,尽量靠近输出端测量。原因是地线夹和探头串起来类似天线
那么实际使用负载时,无法尽量靠近的情况下,连接开关电源和负载之间的连线怎么处理?双绞线的形式?尽量减小输出路径和返回路径之间的环路面积?

网友A:
re LZ:

“尽量减小输出路径和返回路径之间的环路面积”这点没错,能采用绞线形式最好(若能引入共模电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