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的迷惑,求解···

楼主(2011-10-03):
基于CORTEX-M3内核的STM32是不是大部分还是当高性能单片机使用,很少看到关于操作系统的编程,我是新人,CORTEX-M3是不是跑不了LINUX系统.难道就是以他的高性价比竞争市场?是不是学嵌入式一定要了解操作系统?比方说LINUX....

网友A:
我觉得是定位的问题吧,并不是说搞Linux,wince,andriod那才是嵌入式,Cortex-m3本身就志不在这,实时性内核才是它的强项,像RTX,ucosii...实时内核,这些嵌入式实时操作应用主要是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电子,家用电子。。。如果这些领域也用wince,linux可能就有点大才小用了吧,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stm32据说可以跑ucLinux

网友A:
官方有成功移植的例子,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C:
要跑linux单片机得支持MMU

网友D:
stm32可以跑ucLinux,ST官网有对应的文档。但是,stm32根本没有跑OS的必要,自己写个简单的调度内核就可以了。除非你想用STM32来跑UI,跑UI的话,用ucos比较方便。嵌入式也有很多的方向,术业有专攻,选择你感兴趣的就行了。
对于初学者,STM32并不好。STM32的目的的只要你懂C语言就可以了。很多寄存器的操作都是用库实现的。这样的话,如果那个库函数没有使用好,很难到底层找原因。反而,直接操作寄存器的MCU比较好些,学好后,一通则百通,什么MCU你都会用。

网友E:
stm32本来就有意取代单片机市场,从它的不断下降的价格及其性能也可以看出。

网友F:
学习嵌入式最好是了解LINUX

网友G:
又是一个嵌入式的初学者

网友H:
跟据你实际的需求去做一做, 你就会知道怎么用了.
高端的跑系统的都1GHZ了, 比比就知道.  低端的不可能永远不前进吧.
因为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完全定型,大家口径不一样,所以你才有此困惑. 用它去解决你的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了,我还是要多看书呀:handshake3Q3Q

网友I:
现在便宜,,想怎么用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