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选型的一些问题~ 望大家帮助

楼主(2011-10-03):
一:如果只是用来作为跟随器使用,选择运放的时候主要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二:如果是作为更一般的使用,该如何选择运放?主要依据的参数是哪些?

网友A:
re LZ:

一般来说,首先注意其失调参数(主要是失调电压),其次是频响特性(如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

网友B:
用作跟随器时要注意选择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网友:
放大倍数不能太大的,不让功放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