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字变阻器耐压16V最小电流1A

楼主(2011-10-03):
有没有数字变阻器(电位器)耐压16V允许通过最小电流1A的给推荐个

楼主:
最大阻值10K

网友A:
这只能由数字控制的电子负载实现。

网友B:
按你的条件算一下这个电阻最小需要的功率:P=I*I*R=10KW。
你说有可能存在吗?

网友C:
没有可以满足楼主要求的。

网友D:
楼主给的参数有矛盾,16伏10KΩ应该是1.6mA吧,却说最小电流1A,你是想说最大电流1A吧?
楼主要的东西现成的集成电路可能没有。模块不一定有,定做肯定有、
佩服楼主的算术。16V在10KΩ的负载上产生1A的电流。厉害。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