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产生一个正弦波

楼主(2011-10-03):
如何通过控制PWM波的周期和PWM波的占空比,产生一个正弦波?
模电基础不好,希望详解

网友A:
低通滤波,或使用专门的spwm芯片。

网友B:
PWM周期不变,令占空比随正弦函数变化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正弦值是1和0,那占空比各是多少呢?

网友C:
100% 和0%

网友D:
3楼正解
正弦波峰值时 占空比最大 过零点时占空比最小  用的有效值来模拟的

网友B:
6楼:
这可不是有效值,而是瞬时值。
如果峰值时占空比最大而过零点时占空比最小,那么还必须加一个反相电路,让负半周期输出反相,否则正弦信号的负半周期无法输出。

网友E:
学学spwm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599-1-1.html  这个是我这几天编写的程序,输出了一个正弦波,为什么频率不是我想要的呢?

还有发帖的时候,那个分数,发完帖子之后,什么结贴 未结帖是什么什么意思?
厄,我是新手~可能问题多了一点,不用见怪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