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笔记5---PWM,蜂鸣器

楼主(2011-10-03):
菜鸟学习笔记5---PWM,蜂鸣器介绍一下PWM模块的基本使用。
1个PWM模块中含有3个PWM发生器(PWMGEN0,PWMGEN1,PWMGEN2),PWM的模块结构图如下

PWM发生器的模块结构图如下

每个PWMGEN含有1个计数器,2个比较器,1个PWM信号发生器及其他。
PWM计数器的时钟可以来自于系统时钟的分频,可以通过RCC寄存器的PWMDIV位来设置分频。
PWM计数器有两种计数模式,一种是减计数,另一种是先增后减计数。
在减计数模式下,计数器由装载值减计数到零,再由装载值开始减计数。在先增后减模式下,计数器加计数到装载值,再进行减计数。比较器则可以用来于计数器的值进行比较,档比较匹配时可以改变PWM输出引脚的电平,进而产生一定占空比的PWM波。

每个PWMGEN有两个比较器和两个PWM输出引脚,比较器A控制PWMn_A的输出波形,比较器B控制PWMn_B的输出波形。在驱动库中,PWMGEN0可以控制PWM0和PWM1,PWMGEN1控制PWM2和PWM3,PWMGEN2控制PWM4和PWM5。

下面介绍一下常用的PWM的API

PWMGenConfigur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Gen,unsigned long ulConfig)
PWM发生器配置,参数分别是:PWM模块基地址,PWMGEN选择,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包含很多部分相与,可以参考driverlib\pwm.c中的描述,常用的设置是计数器计数模式和比较器更新同步模式。

PWMGenPeriod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Gen,unsigned long ulPeriod)
PWM发生器周期设置,参数分别是:PWM模块基地址,PWMGEN选择,PWM周期

PWMPulseWidth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PWMOut,unsigned long ulWidth)
PWM发生器脉宽设置,参数分别是:PWM模块基地址,PWMGEN选择,PWM脉宽

PWMOutputStat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PWMOutBits,tBoolean bEnable)
PWM发生器输出状态,参数分别是PWM模块基地址,PWM输出引脚,使能或禁能

PWMGen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Gen)
PWM发生器使能,参数是PWM模块基地址,PWMGEN选择

配置PWM时应遵循以下步骤
1)将相应的GPIO管脚设为PWM模式
2)设置PWM模块时钟分频数
3)给PWM提供时钟
4)调用PWMGenConfigure配置PWM
5)调用PWMGenPeriodSet和PWMPulseWidthSet设置周期和脉宽
6)调用PWMOutputState使能PWM输出管脚
7)调用PWMGenEnable使能PWM模块

示例代码如下:

这个程序的让小灯由灭到亮再由亮到灭,蜂鸣器声音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extern void 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void);                                                 //脉宽增大方向中断服务
extern void Timer1ATimeoutIntHandlerDOWN(void);                                                  //脉宽减小方向中断服务
//void RIT128x96x4UnsignedLongDraw(unsigned long figure, unsigned long ulX,                      //以十进制方式显示unsignedlong
//                      unsigned long ulY, unsigned char ucLevel);

int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8MHZ);  //设置系统时钟8Mhz
    //配置GPIOF引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GPIOF并将PF0设为PWM输出引脚
    GPIOPinTypePWM(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使能GPIOG并将PG1设为PWM输出引脚
    GPIOPinTypePWM(GPIO_PORTG_BASE,GPIO_PIN_1);
    //配置PWM模块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设置PWM分频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使能PWM模块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配置PWMGEN0,计数器为先增后减计数,非同步更新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0,SysCtlClockGet()/500);                      //将PWMGEN0频率设为500HZ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0,SysCtlClockGet()/1000);                      //将PWMGEN0频率设为1000HZ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0,0);                                              //设置PWM0脉宽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1,0);                                              //设置PWM1脉宽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true);                          //使能PWM0引脚PWM1引脚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0);                                                  //使能PWMGEN0

    //配置定时器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1_BASE,TIMER_A,0x0000ffff);
    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TIMER_TIMA_TIMEOUT);
    TimerIntRegister(TIMER1_BASE,TIMER_A,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                   //设置TIMER1ATIMEOUT中断向量为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
    TimerEnable(TIMER1_BASE,TIMER_A);

    while(1);
}

//脉宽增大方向中断服务
void 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void)
{
    TimerIntClear(TIMER1_BASE,TIMER_TIMA_TIMEOUT);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PWMGenPeriodGet(PWM_BASE,PWM_GEN_0)/8 < 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0))     //当占空比大于12.5%时改变中断向量
    {
        TimerIntRegister(TIMER1_BASE,TIMER_A,Timer1ATimeoutIntHandlerDOWN);                 //改变中断向量为Timer1ATimeoutIntHandlerDOWN
    }
    else
    {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0,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0)+10);      //增大脉宽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1,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1)+10);
    }
}
//脉宽减小方向中断服务
void Timer1ATimeoutIntHandlerDOWN(void)
{
    TimerIntClear(TIMER1_BASE,TIMER_TIMA_TIMEOUT);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0)<10)                                            //脉宽小于10时改变中断向量
    {                                                                                    //改变中断向量为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
        TimerIntRegister(TIMER1_BASE,TIMER_A,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
    }
    else
    {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0,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0)-10);      //减小脉宽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1,PWMPulseWidthGet(PWM_BASE,PWM_OUT_1)-10);
    }
}

在这里我用了两个中断函数,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中断用于增大PWM0和PWM1的脉宽,另一个用于减小PWM0和PWM1的脉宽。当占空比大于12.5%是通过TimerIntRegister函数改变Timer1的中断向量,使之指向Timer1ATimeoutIntHandlerDOWN。当脉宽小于10时让中断向量指向Timer1ATimeoutIntHandlerUP。
把例程下载到板子里,可以听到蜂鸣器音调不变,响度在变化。通过改变PWM的脉宽可以改变蜂鸣器的响度,改变PWM的频率可以改变蜂鸣器的音调。

网友A:
楼主啊,这么复杂还是菜鸟级别吗。
我晕。那我岂不是,哎

网友B:
好长好长啊...先收下了,以前做过Cortex芯片的PWM,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下@

网友C:
虽然是转载的,还是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多和大家一起讨论TI M3.

网友D(2014-01-25):
太有用了简直,几乎每个项目都会用到吧

网友E:
真的很有用 先下载了

网友F:
当初也学过这个 不错的文档 值得分享

网友G:
写的不错 跟着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H:
楼主还有其他的菜鸟学习笔记吗 多分享几个吧

网友I:
PWM计数器的时钟可以来自于系统时钟的分频,可以通过RCC寄存器的PWMDIV位来设置分频。

网友I:
PWM计数器有两种计数模式,一种是减计数,另一种是先增后减计数。
在减计数模式下,计数器由装载值减计数到零,再由装载值开始减计数。在先增后减模式下,计数器加计数到装载值,再进行减计数。比较器则可以用来于计数器的值进行比较,档比较匹配时可以改变PWM输出引脚的电平,进而产生一定占空比的PWM波。

网友I:
每个PWMGEN有两个比较器和两个PWM输出引脚,比较器A控制PWMn_A的输出波形,比较器B控制PWMn_B的输出波形。在驱动库中,PWMGEN0可以控制PWM0和PWM1,PWMGEN1控制PWM2和PWM3,PWMGEN2控制PWM4和PWM5。

网友I:
关于PWM技术的应用 是很常见的,多学习的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