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03):
请问各位大虾通过USB仿真器、JTAG协议给f149烧写程序时,我用了mspfet和fet-pro430两个烧写软件,可是都失败了,我怀疑是设置和操作问题,请大虾赐教:该如何设置和操作?
万分感谢!若能附个相关教程或链接,感激涕零!

网友A:
我没遇到过

楼主:
这个好难好难,偶不懂啊。希望懂的大虾赶紧协助帮帮忙哪

网友B:
这两篇文档应该足够解决问题了;P

MSP430 Hardware Tools_User Guide这篇可能更有用

网友C:
是不是bsl下载?

网友D(2012-02-18):
先确定硬件的链接没有问题,这个在MSP430 hardware tools user guide上有详细说明。
另外,在烧录软件上有些设置也须查看是否正确,比如FETPro430可以选择接口为JTAG或Spy bi-wire,而149是必须选择JTAG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