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单片机有什么焊接心得啊,好难焊啊

楼主(2011-10-03):
我的一片147被我焊坏了一个脚,完了,其他的脚都不敢焊了,我焊在PCB版上,用0.5的焊丝,外热的电骆铁,请大家谈谈经验,我好像学430啊,真的不行就买焊好的版了,但以后还是要焊的啊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刀型烙铁一拖焊,每个脚都有焊锡后,过量的焊锡加热板子朝桌子一敲,就掉了。
或者拖焊后,加热过量的焊锡,用吸锡器稍微远一点让风力小点,一吸就没了。

网友:
难道楼主不是有现成的焊盘,需要一个脚一个脚飞线?那真是有点难焊了。

网友B:
在焊盘上点助焊剂或者松香,然后直接拖焊。四边拖完后把烙铁头弄干净,点上助焊剂或松香,看到那里有多余的锡(两引脚被锡短路),烙铁轻轻点一下即可去掉。
很快就搞定。

网友C:
说明你练习得不够,跟其他无关

焊多了就会知道,首先焊4个脚,就4个脚而已,焊得不准大不了吸掉锡再重来。。。算了,网上视频以及PDF一大把。我看LZ是胆子不大,心不够细。

网友D:
我久了不焊也手生,天天焊就没事,你先弄几个其它IC焊焊 练练手先  脚距0.5MM的

网友E:
先把IC对好在PCB上,并压住,如何焊锡堆对角固定,再堆锡拖焊。

网友F:
非常简单,多练习

网友G:
多熟练就好

网友H:
除了BGA,再密的管脚我也焊过,很容易啊

网友I:
要不要我帮你搞定啊,

网友J:
顶13楼,我也是

网友K: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有专业人士分享心得体会

网友L:
先把IC对好在PCB上,并压住,如何焊锡堆对角固定,再堆锡拖焊,关键就在拖锡

网友E:
只要你的烙铁头能沾锡的都可以把锡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