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一个关于无线电辐射的问题

楼主(2011-10-03):
关于无线电的信号发射,很多书上面是这样说的."
导线上有交变电流流动时,就可以发生电磁波的辐射,
"
但是就天线而言,一般是一根单独引出的金属.不构成回路啊?何以产生电流呢?
谢谢!

网友A:
re LZ:

虽然天线看似是一根金属导线,但其上的电流还是存在的。天线对地(或无穷远处)存在电容(或自电容),所以其间就会有电流存在。注意一点,对于射频来说,一根导线(如天线)已经不能再被看成是集总参数电路中的“导线”了。

网友B:
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会很明显,不能像低频小信号电路那样忽略。关于楼主的问题,看下面的图:

左边图表示“导线上有交变电流流过时就发生电磁辐射”,图中表示的是瞬态电流情况。中图则表示将导线拉开,此时辐射增强,右图为拉开到极限即普通的天线形式,电流由天线本身及天线与大地间的分布电容的充放电现象产生,实用中,右图的天线一端接地,大功率天线则直接接大地,通常工作频率较低的天线和发射功率较大的天线为增加天线中的高频电流需要引入大地,随着频率的升高,分布电容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高频小功率天线无须接大地,靠分布电容形成的天线电流已经足够。另外要注意的是天线的等效长度和波长的关系。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受益非浅!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所以高频小功率天线无须接大地,靠分布电容形成的天线电流已经足够”有看过
433M的一端经过电容接地了

网友D(2012-07-12):
学习了  天线是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