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的Dropout Voltage 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1-10-03):
Dropout is defined as VIN - VOUT when VOUT is 100mV below the value of VOUT for VIN = VOUT + 0.5V.

LDO 的Dropout Voltage 是如何计算的???

上面的话是何意?

网友A:
Vdrop不是算出來的,一般和LDO的工藝、技術有關,是芯片廠家給出來的。
應用時需要注意,你的輸入和輸出的壓差要大于Vdrop;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啊,可能是说表达有问题,我的意思是如何定义的:

Dropout is defined as VIN - VOUT when VOUT is 100mV below the value of VOUT for VIN = VOUT + 0.5V.

vin >vout 0.5v?

网友B:
楼上这段英文是哪里抄的?没全吧?反正没有那样说的。

网友C:
这个和每种的基准电压有关系,压差也各不相同。

网友D:
在Datasheet规定的Iout、Vout和Vin条件下,以Vin-Vout=△Vstd时的Vout为基准,记为Vout1;减小Vin,当 时(k为datasheet规定的值),此时的Vout记为Vout2,Vin记为Vin2,则Vin2-Vout2就定义为Dropout Voltage。即Vdrop= Vin2-Vout2。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