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pcb的时候,图纸通常用mil还是mm为单位

楼主(2011-10-04):
(无正文)

网友:
给我用mm,用mil的开除!

网友A:
还是用mm实在些!!!

网友B:
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以前的器件封装尺寸基本是英制整数的,画板用英制可以提高精度和效率,目前的世界趋势是制造业向采用公制的国家转移,公制封装尺寸的元件越来越多,但还没到一统天下的程度,采用哪种度量制具体看公司的规定或者个人喜好,我是两种都用,板子上的元件封装以英制整数为主的时候就用英制,反之用公制。其实,尽管你选了公制,很多主流PCB软件内部是转成英制来计算和处理的,用英制精度更高。

网友C:
我觉得,板子的尺寸,安装孔的位置应该用公制,这个毕竟要和其它行当,比如机械制图、工艺结构相关,需要与别人交互对接,必须符合大众口味。

其它的,板子上的器件连线,自产自销了,没所谓。

网友D:
涉及边框尺寸、元器件定位等需要用游标卡尺自己动手的,我用mm;走线线宽、焊盘大小等用mil;个人习惯

网友E:
在我看来都可以,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都应该知道mil与mm的换算关系:
1mil=0.0254mm
1mm=39.37mil

网友F:
开孔m,其它mil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般都用mil

网友H:
都可以,个人喜欢:)

网友I:
我喜欢用mm!好算!不过特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