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感怎么测电感量

楼主(2011-10-04):
刚才看帖子想到一个问题,直流电感有电流时正反电感量不同用普通电桥能测吗?

网友A:
什么是直流电感啊?

网友B:
什么是直流电感啊?
引用 网友A:

同问

楼主:
有偏磁的电感。这种电感有正负极。

网友C:
4楼:
“有偏磁的电感。这种电感有正负极。”
有偏磁的电感是在磁路中加入一片永磁材料,其电流正负极仅表明电流产生磁场与永磁材料磁场之间的方向。至于电感量,无论直流电流是朝哪个方向,即电流产生磁场与永磁材料磁场是互相加强还是抵消,都是一样的,条件是电流不能大到软磁材料饱和。因此测量这种电感应该在其中没有电流时测量,可以使用电桥测量。

网友D:
仍然是用电桥测量,电感量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