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工(mcuisp)请进,问个关于你的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04):
现在在设计个产品,用的是stm32的片子,准备以后用你的手持烧写器,我想知道你那烧写器的接口,是基于jtage还是基于串口1的,需要几根线,能不能下载器自己供电?希望最好给个图说明。

网友A:
谢谢关注及支持:handshake
手持烧写器既支持SWD(JTAG),也支持串口ISP。
接线:
SWD:GND VCC nSysRST SWDIO SWCLK
UART ISP:GND VCC nSysRST BOOT0 TXD RXD,另外要注意BOOT1要下拉到低电平

芯片的nSysRST一般应该接104电容到地,且此电容靠近芯片,以保证抗干扰能力。

SWD口手持烧写器是用的20PIN标准JTAG接口,要注意SWCLK和SWDIO不要有其他器件(阻容)等的影响。
UART ISP手持烧写器采用的是6PIN接口,可以参照我网站上的产品说明书。BOOT0可用1K电阻下拉到地,然后接出到6PIN接口上。BOOT1可以用做输出,然后10K电阻下拉到地。注意手持机和芯片的TXD、RXD是交叉连接的。
串口ISP也可以用RS232电平,手持机有DB9的RS232电平转换器供选用,同电脑一致。手持机缺省用DTR控制nSysRST,用RTS控制BOOT0。

手持机对目标板的供电:对于STM32是从1.8V~3.6V以100mV为步进可调的(出厂缺省3.3V)。虽然供电能力大于500mA(3V时实际可到800mA甚至1A),但我出厂的缺省固件一般会把限流设置在250mA(安全起见,250mA可满足大部分客户需求,而短路时250mA不至于烧毁目标芯片,手持机本身是可耐受长期短路的)。从固件名称的Cl_250mA可以看出。需要更大电流可要求提供限流值大的固件(免费的:)),当然需要限流值更小也可以。

网友A:
使用DB9 RS232电平转换器时,由于转换器供电从手持机取得,需为3~5V。所以此时如果需要手持机给目标板供电,只能在3~3.6V之间选择。

楼主:
谢谢彭工,讲解的如此详细,考虑的如此周到。

网友B:
EP968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C:
用彭工的烧写器
用我的STM32芯片
:))

网友D:
也刚买了一个,刚拿到手摸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