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关于1602的程序

楼主(2011-10-04):
求分析关于1602的几行程序以下程序中有?号的地方不懂?请高手帮忙解答,灰常感谢~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数据显示地址指令最高位为1
    LcdWriteCommand(temp,1);
}

/*******************************************
函数名称:LcdWriteData
功    能: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参    数:data--显示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以下是主函数  ]]]]]]]]]]]]]]]]]]]]]]]]]]]]]]]]]]]]]]]]]]]]]]]]]]]]]]]]]

/***************************************************
程序功能:动态显示文字“welcome!”
----------------------------------------------------
测试说明:观察液晶显示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c"
unsigned char *s1 = "welcome!";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_ADLY_250;               //间隔定时器,定时16ms
    LcdReset();
    DispStr(4,0,s1);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是怎么确定的?9是如何来的?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12; i > 0; i--)                                                        ??????????????????????????????      这里i=12和下面i=24是怎么算的?

    {
        LcdWriteData(0x20);                                           ???????????????????写入0x20是表示什么?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这里延时有什么作用??
        IFG1 &= ~WDTIFG;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05, 1);           //整体显示右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
}

楼主:
总算搞通了,i=24,1602一行16个字符以及welcome!的长度确定,,延时是让它显示一会在移动,0x20是ASC码,表示空,只是这个还是没看懂,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是怎么确定的?9是如何来的?

网友A:
能自己解决问题还是很不错的,恭喜了,呵呵!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C(2014-05-31):
引用 楼主:
总算搞通了,i=24,1602一行16个字符以及welcome!的长度确定,,延时是让它显示一会在移动,0x20是ASC码,表 ...

请问写入0x20是什么意思?9是怎么来的?成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