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楼主(2011-10-04):
请教!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多个(4个)数字摄头的视频,同时在一台电脑上打开!
谢啦!
不是模拟那种视频混合器(类似)。

网友A:
多路输入的视频采集卡

网友B:
自己用CPLD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读取速度快一点,加大容量的数据缓冲区,高速发给PC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侠!你们提供的资料非常好!只是我没说清楚。我想使用笔记本电脑,那个卡没办法插!另外,运行该软件时,其它软件能否还能同时运行?多谢!

网友A:
有适合笔记本使用的外置式的,多使用1394接口,比较难买就是。

网友A:
至于其它软件是否可以运行主要看你的系统资源和“其它软件”需要的系统开销。

楼主:
春阳:您好!按照你的指点,在网上搜了一下,感觉还是自己太外行,表达的还是不够清楚。我要想实现的是:将同时插在(USB)笔记本上的多个数字摄像头的视频,同时在一个屏幕上显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同时打开两个摄头。第三个就不支持了!通过软件能解决吗?

楼主:
红着脸顶一下!

网友C: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再顶一下!

楼主:
是不是问题提得太蠢了!没人原沾这个晦气!可咱是诚心实意的问问题呀!路过的侠,停停脚,帮一下!好不!

网友A:
春阳:您好!按照你的指点,在网上搜了一下,感觉还是自己太外行,表达的还是不够清楚。我要想实现的是:将同时插在(USB)笔记本上的多个数字摄像头的视频,同时在一个屏幕上显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同时打开两个 ...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但需要专门的软件支持,原摄像头的随机软件都没有这个功能,免费的软件估计也难找,你如果有能力,可以自己写,正规的做法是用插卡,但摄像头不能是普通的用于网络视频的廉价货,需要使用监控摄像头。

网友D:
硬盘录像机,网口控制,多窗口同步播放....

楼主:
版主:我要有能力,就不这样瞎折腾了!谁让咱啥都不懂,可还要硬努呀!“插卡”“硬盘录像机”都不是太明白,这些怎样和笔记本相连呢?

网友D:
版主:我要有能力,就不这样瞎折腾了!谁让咱啥都不懂,可还要硬努呀!“插卡”“硬盘录像机”都不是太明白,这些怎样和笔记本相连呢?
引用 楼主:

通过网口和硬盘录像机连接就可以了
大华,海康威视你去他们网站可以看看就晓得了

楼主:
17楼!你好!我看了这两家的产品,不是我想要的东西!那个硬盘录像机比笔记本还大!换个角度提问:三到四个数字摄像头,通过USB端口,插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只能同时打开两个摄头,第三个就不支持了!是不是摄头之间有不兼容的问题?
笔记本同时还要运行个小程序,硬盘录像机不知可否兼容!

网友E:
你把你的笔记本和摄像头送给我,我把它弄好了再还给你

楼主:
太感谢了!那咋和您联系呀!

楼主:
19楼的赶快回信呀!我可要结贴啦!:P

网友F:
最好问问数字摄像头的厂家,这个需要摄像头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的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侠的帮助,最后选用的方案是:用一个1托4的视频卡,带四个模拟摄头,同时进行四路显示,其它采用数码摄头,临时调用。因为只是学生比赛的作品,能使就行了!再次向各位标示感谢!

网友G(2011-11-03):
如果会DIRECTSHOW应该可以同时使用4个USB摄像头,纯属猜测,WINDOWS系统没必要限制摄像头数量。

网友H:
USB带宽是共享的,多了带不起

楼主:
谢了!虽然结贴了,还是要向各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