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7382应用碰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1-10-04):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FAN7382做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7382的前端信号用的FPGA模拟,后端是IRF540搭的H桥,然后7382的H端输出遇到问题,不管Hin是高还是低,Ho总是低,然后我用7382的测试电路测过,7382的输入输出都是正常的,说明7382芯片是好的。好迷茫,求指教

网友A:
输出时序不对。

楼主:
是不是输入时序不对?

楼主:
现在知道7382的HO输出不对是因为自举电路必须在占空比不为100%才能正常输出。
碰到另外一个情况——FPGA模拟的方波不能让步进电机工作,看来还是时序不对,求高人指教

网友B(2013-03-14):
这两天我在维修类似这样的电机板子,不过我们接的是个直流电机,我们是先开通H桥电路斜下端MOS管Q4,栅极一直保持高电平导通这个MOS管,然后再以PWM形式一通一断地开通H桥斜上段的那个MOS管Q1 这样电机就转了
其中自举电容C10不可少  开通时C10下面是150V C10上端是165V  150V把原来C10充得的15V顶上去了 使得Q1栅极和源极有个15V压差,但是这个压差,也就是C10的上下压差是会放掉的  我做过实验,即使让驱动芯片7328 HI端一直保持高电平,按理说输出端HO也应该一直是高15V电平,但这15V很快在示波器上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个自举电容放电放掉了。栅极源极没有压差 MOS管Q1关断,这样电机就停了,但我纳闷的是这样一来本来在源极的150V电压应该被开通的斜下桥MOS管Q4拉到GND的,这样15V驱动芯片电压通过二极管D1到芯片VB再从芯片内部连到HO脚应该加在MOS管Q1栅极上,而此时Q1源极应该被拉到GND了 应该任然产生个压差15V  可以再次打开MOS管Q1,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压差始终没有我所愿的到来,所以要想再次开通Q1  , 只有再次断开栅极15V然后再给他15V 这样脉冲下 电机就又转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疑惑 ,望高人指点。如下图